【求助】QX2303启动电压突然升高。

楼主:
各路好汉!昨天做了一块QX2303的升压电路,按照手册上的电路和推荐的元件做的:
输入电容=输出电容=22uF
电感=47uH
开关管:1N5819
负载是一个500欧姆的电阻,QX2303是3.3V的,标号E33E。

做好当时在0.5V的电压下就可以启动,在1.25V电压下测得有80%的效率。就给了个充好电的法拉电容工作了一个晚上。
今天再测1.25V都不能启动,空负载电流都能够大到200mA,实在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用调压电源测到1.8V时可以启动了。

很困惑,所以来求助。希望有线索的指个方向,多谢^ ^

网友A:
贴上电路图来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上电路图来再好说

其实就是标准的升压DC图,文档中的典型应用那个。已经换了BL8530,这个测试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0.5v和1.25V是哪里的电压。无图怎么分析呢。

网友:
 你好,我是泉芯QX授权代理商---威扬电子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泉芯官网可查询,请问你之前提的问题现在已解决了吗?现在我们做QX的电源管理IC很有优势,可提供技术支持。邓先生,联系电话:13714350010 /23907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