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编程方向的思路

楼主:
问题很简单,给定一个变量a,将其赋予8位值b,要求先将a顺序颠倒(比如说是12345678,变成87654321)再赋予b,怎么做?

网友:
while(a != 0 )
{
     temp = a % 10;
  a /= 10;
    b = b*10 + temp;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正解啊!!!!

网友:
取余然后右移一位,持续操作直到结束。回复的方法就用×10,×100,×1000以此类推了

网友:
栈...  进数据出数据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写是对的,呵呵,帮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