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新话题里面插图片呀?麻烦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我想把我的一些原理图弄到新话题里面,请教高手一些问题,但不知道怎么把图片弄进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附件形式上传,然后将光标放在要放图片的地方,点击“插入”。 试试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传图片附件,然后插入到要插入的位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