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模电知识

楼主:
问题在附近里,请各位高手讲解一下,非常感谢。。。。。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网友:
问题:为什么上面会说“由于T0的管压降UCE0与其b-e间电压UBE0相等,从而保证T0工作在放大状态”?  共射极放大电路三极管要工作在放大区不是应该满足Ue<Ub<Uc ,UCE>UBE吗?这是为什么?麻烦高手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我的理解是当β足够大时,T0的管压降UCE0与其b-e间电压UBE0接近相等。坐等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要明白什么三级管工作的三个区,截止放大饱和。当Uce<Ube时三级管工作在饱和区。当Ube>Ubeon,Uce>或=Ube时工作在放大区。对于小功率管Ube=Uce时,三级管处于临界放大或临界饱和状态。所以可以肯定此时电流源的小功率管一定工作在放大状态,也基于此原因可以有下面的电流估算公式。但对于大功率管就不是这样了,做过功放的都知道一般的功放的Uces都在2到3伏远比0.7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