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allegro里面建立不规则零件?

楼主:
网上找到一详细描述:

1.开启allegro , file>new>shape symbol.

2.setup>drawing size下将type改为package, 设置好单位,原点坐标,然后OK!

3.用编辑shape的指令以shape的形式画出你想要的焊盘图形,然后再将第2步中的type改回shape(重要), 存盘先不要关闭.

 4.编辑soldermask形状, 继续将将type改为package, edit>z-copy shape, 在右窗口中,size里选择扩大或缩小,offset里的数据就是你的soldermask比你的焊盘单边扩大或者缩小的值.然后点焊盘的shape,这是出现了两个shape,删掉原来的.然后再将第2步中的type改回shape(重要), 另命名存盘.

5.此时你的路径下有两个shape的档案,保留.dra和.ssm. 再打开pad 编辑器,就可以直接调用刚才的shape了.

我照做到第4部时出错,删除原来的shape,然后再将第2步中的type改回shape后存不了盘,请教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过了没有问题呢

网友:
的确,试过了 没有问题的 你命名符合要求不???

网友:
谢谢啦

谢谢两位,这两天忙着把原理图带入PCB。
我这边试过了不行,有朋友帮忙试过也说OK的,方法一样:(
只能请朋友建一个给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