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

楼主:
各位大虾,您们好!

我有各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的STC  USB转串口下载 时好时坏,昨晚在宿舍下载好好的一直玩到12点,早山八点到实验室又不能用了。几乎每天都是这样。有时候在实验室能用了 去宿舍又不能用了?? 这个是线的问题么。

PS:STC软件 设置没问题  调低波特率也试过了没用

网友:
可能是你的USB转串口线不太好

网友:
查下RS232那个芯片,有好多国产的就是不好用

一会好用一会不好用的

网友:
什么时候,我们自己研究一下各种主流51单片机的下载线路就好了。
说到这个,忽然想起坛子里就有一个DIY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2986-1-1.html
这是链接
是XU_CHANGHUA老师的作品

网友:
多数是USB转串口线驱动问题!

网友:
USB转串口线,或串口线,MAX232电路等问题。。。

再不行就换一块MCU试试。。。

网友:
希望那位大大推荐一个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