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792

楼主:
尚且沒有硬件,怎么配置Keil uVision4構建軟環境?

怎么使用Datasheet修改libdriver裡面的頭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应该和其它的LM3S大体上差不多,使用datasheet修改头文件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如說8962和9792在寄存器配置還有引腳映射上應該有不同的地方吧??
是不是需要修改lib的頭文件,對照Datasheet!!
謝謝!
剛開始用,不太懂!

网友:
比如說在pin_map.h文件中:
定義了
LM3S101 Port/Pin Mapping Definitions
...................
LM3S8962 Port/Pin Mapping Definitions

沒有9792的,是不是需要自己添加??
如果需要,如何添加??
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引脚是有不同的地方,不过如果使用StellarisWare中的API函数的话,是很容易的,lib一般是不需要自己去修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好像用的人不是很多,下个最新版的StellarisWare看看有没有,http://www.luminarymicro.com/products/lm3s9792.html。一般情况下,好像也不会用到pin_map.h里边define的外设名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