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问题:为什么上面会说“由于T0的管压降UCE0与其b-e间电压UBE0相等,从而保证T0工作在放大状态”?  共射极放大电路三极管要工作在放大区不是应该满足Ue<Ub<Uc ,UCE>UBE吗?他让集电极和基极短接,不就UCE=UBE,这样三极管还能工作在放大区吗?

麻烦高手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饱和区的时候也属于放大状态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它的放大倍数也是ß吗?应该是小于ß的吧,题目中说“因而它的集电极电流IC=ßIB ”是不是就是指饱和区和放大区的一个临界状态,此时放大倍数也等于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