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 C#如何通过PC端软件读取Win CE中的文件!

楼主:
Win CE通过USB连接到PC后,我想通过C#编写的PC端软件直接读取Win CE中的文件,请问该如何操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用网络共享,如果你使用USB 你需要两端软件的支持
比如你Win CE端可以做为一个自定义的设备或者把自己做为U盘
都可以,PC机端也要写个程序来读取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网络共享,如果你使用USB 你需要两端软件的支持比如你Win CE端可以做为一个自定义的设备或者把自己做为U盘都可以,PC机端也要写个程序来读取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DriveInfo.GetDrives()获得的所有驱动器信息里面没有CE终端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需要驱动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