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里三极管怎么分析他们的作用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arm linux HTTP://WWW.1YQ.COM (49900581) 群管理员在坛子里的ID:wangkj

网友:
T1调整管、T2误差放大管、U0的变化反映在R4的上。

网友:
根据分压电阻的改变,来改变U0

网友:
后面那部分,就是LDO的电路,是线性稳压器
只不过误差放大器自己搭的电路

网友:
仅是线性稳压器,但不是LDO!

网友:
当T2基极连接在R6上时,T2基极电压会变低,T2的集电极电流就变小了,从而引起T1的基极电流变小,T1基极电流变小,会引起集射极之间的电阻变大,从而降低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