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LM3S的图形驱动库和触摸之间的关系

楼主:
有几个问题没懂:

       1-TouchScreenCallbackSet(WidgetpointMessage);

       2-WidgetMessageQueuePrecess();

这个两句到底是传递的什么?

讨论下:

        好像看到TI的图形库是触摸嵌套的吗?如果使用按键控制TI的触摸屏该如何选择呢???

代码大,传不上。

我的邮箱是zhangyao1213@126.com

StellarisWare9B92.part02.rar (9.77 MB, 下载次数: 41) StellarisWare9B92.part03.rar (9.77 MB, 下载次数: 41) StellarisWare9B92.part04.rar (9.77 MB, 下载次数: 30)

网友:
第一个是触摸动作的回调函数,负责传送消息给图形库,图形库收到消息后,自行决定是否刷新,一般是用的定时器来处理消息负责刷新,我是这样理解的哈,我是按照上位机MFC的消息处理流程来理解的,估计有偏差,但是你像我这样理解也应该没有错

网友:
TouchScreenCallbackSet(WidgetpointMessage);是触摸屏回调函数,用来传递消息指针,如按下,滑动,弹起。WidgetMessageQueuePrecess();则是用来处理消息队列,TI用的是轮寻的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们都是用什么方法来识别屏幕一直没有按,然后比如过一分钟我想让屏幕变暗。应该如何判断呢?和第一次触摸实现点亮屏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定时器,有触摸标记清零,定时器累加,判断标记大于指定时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