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SS6432使用Lwip作为TCP客户端如何接收数据?

楼主:
使用lwip的RAW的模式:
void TCP_Client_Init()
{
  struct tcp_pcb *Clipcb;
  struct ip_addr ipaddr;

  IP4_ADDR(&ipaddr,192,168,1,16);

  Clipcb = tcp_new();                       // 建立通信的TCP控制块(Clipcb)

  tcp_bind(Clipcb,IP_ADDR_ANY,8080);       // 绑定本地IP地址和端口号

  tcp_connect(Clipcb,&ipaddr,8080,TcpCli_Connected);
}

然后在回调函数TcpCli_Connected中,调用tcp_write发送数据------这一步没有问题。

但是作为TCP客户端如何侦听来至服务器的数据?

我尝试了在回调函数TcpCli_Connected中,调用函数
pcb = tcp_listen(pcb);                       /* 进入监听状态 */
tcp_accept(pcb,TcpCli_Accepted);

实际的调试中发现,网络连接后以后,使用上位机网络调试助手对192.168.1.25(单板的IP地址):8080(任意连接上的端口号)发送数据包,发送不出来,一直显示发送失败

请教高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应该在tcp_recv()中来指定你的TcpCli_Accepted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高手! 我在TcpCli_Accepted 这个回调函数中有调用tcp_recv( )。。 我觉得问题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已经建立了连接,上位机的网络调试助手(作为服务器) 无法发送数据。。

或者说 我不知道作为TCP客户端接收数据的正常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 不知高手是否能指教下,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作为客户端就不要调用tcp_listen了,服务器端无法发送数据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建议看一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22963-1-2.html

网友:
楼上已经回答了我就飘过

网友:
UDP和TCP不一样,发送没问题和接收无关的。

网友:
/**
* Default receive callback that is called if the user didn't register
* a recv callback for the pcb.
*/
static err_t
tcp_recv_null(void *arg, struct tcp_pcb *pcb, struct pbuf *p, err_t err)

tcp.c中的这个函数,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服务器用client的链接发数据来了,就会在这里反映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在connect 中来直接调用 tcp_recv()吧?

网友:
客户端使用LwIP时,
1.与服务端建立链接   tcp_connect(pcb,client_connect( ) );
2.在tcp_connect( )的回调函数client_connect( )中调用tcp_recv( );
3.在tcp_recv( )中定义接收到Server发送数据的回调函数client_recvdata( );
4.在client_recvdata( )中处理Server发过来的数据
基本流程是这样

网友:
那麼請問如果想用GET指令發送指令到服務器上怎麼做?
還有我怎麼可以訪問特定頁面?

网友:
不懂!!!!!!!!!!!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