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为什么AVR要用熔丝位和高压编程器?

楼主:
这样有什么意义呢?高压编程究竟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AVR的熔丝位其实是设置一些时钟频率,下载接口选项等一些配置的。

高压编程器现在用的不多,一般是芯片锁死后,用高压编程器解锁

网友:
AVR的熔丝位其实也不复杂,用几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