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能将生成的txt目标文件又转回源代码吗?

楼主:
   用USB430仿真器烧写程序一般都生成txt文件,我现在想还原以前的一个程序,程序放在U盘搞掉了(郁闷),请问能将txt文件转换成源代码不。。。不行就重写了,浪费时间,浪费青春啊。。。

网友:
只能转回汇编,并且可读性很差,而且那个软件要收费

网友:
不能

程序放在U盘搞掉了----一般可以用软件恢复。

网友:
是U盘掉了,还是文件被误删拉?

网友:
烧录文件可以反汇编,不过这个都是优化过的,如果不是技术研究没人这么干。毕竟可读性太差了。就算你源代码用汇编写的,也会发生变化

网友:
感谢

     谢谢各位,反汇编出来也没意义,还是重写算了,花点时间倒是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U盘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