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962的GPIO采集单总线数据不成功

楼主:
  源例程,寻求帮助!!!谢谢

GPIO管脚能否配置采样速率?

网友:
应该是你的时序不对,我明天帮你试一下

网友:
可以了,修改时钟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
补充

是时序问题,使用PLL配置就可以了,需要延时时间非常精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采样时,一定要注意时序的先后顺序和最小延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