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FPGA的问题

楼主:
想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

在FPGA中,if的嵌套最好不要超过几个?

跟频率有关么?比如说如果我的模块时钟只有1MHz,那么是否就可以多嵌套几个?

做FPGA也有快一年了,别说keep hardware in mind了,

我现在简直就是no hardware in mind,呵呵,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给传授传授?

我用的是xilinx的FPGA,在MAP中有个FPGA EDITER,可以看到代码生成的硬件电路是什么样子的,

可是里面的symbol我不清楚是什么东西(比如说管角对应的是什么等),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可以找夏宇闻老师请教,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22470-1-1.html:)

网友:
条件不足

如果组合电路,受你资源限制,如果是时序,你要评估各级的总延时到最后一级是否满足建立时间(下一个时钟之前要动作),如果真是1M,不用想,可以的,1000ns对FPGA是很漫长的间隔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简单看IF语气他是组合逻辑,主要引起延时的是MUX等,如果IF嵌套太多,就有可能很多MUX级联,这样总体延时就会很大,然后该组合逻辑处于一个时序逻辑块中的话,这个时序逻辑块的时钟频率自然就低了。当然你如果时钟频率上能够满足的话,是可以任意嵌套的。经验之谈上说是不要大于三个。不太理解你说的第二个问题的意思,应该图里是有显示引脚名,引脚宽度之类的。

网友:
问:在FPGA中,if的嵌套最好不要超过几个?

答:通常情况下,if的嵌套不要超过5个。

问:跟频率有关么?比如说如果我的模块时钟只有1MHz,那么是否就可以多嵌套几个?

答:不管你的模块时钟多少兆,必须得养成良好的设计风格。另:if嵌套多的话,会生成很大的组合逻辑,大的组合逻辑时延比较长,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推荐。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语言啊
好像verilog没有嵌套
都是
if
else if

else if
el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语言啊 好像verilog没有嵌套 都是 if else if else if else

你这写法就是if嵌套 呵呵

网友:
关键时刻想到自己的设计需求,硬件时刻在心中。IF多了嵌套,造成时延增加,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也会硬件电路复杂!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