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字示波器前级信号调理电路

楼主(2011-01-14):
请教:数字示波器前级信号调理电路
就是AD前面的信号调理电路,希望做成自动增益控制,而且希望成本不是太高(网上搜了几个电路那芯片用的一个叫贵)……小弟水平不高,希望各位大虾指教,能提供原理图最好了,或者说个方向也行。谢谢大家!
信号
示波器
最好

网友A:
这个不懂,,但可以围观一下吧,,

网友B:
呵呵,自动增益,您当这是电视接收机呀
数字示波器前级信号的功能就是对信号进行无损变换到AD采样的电平上下限,包括衰减和放大两种处理。因为测试的是mV-V这么宽的范围。
参考电路去看看今越电子设计的示波器吧,虽然是波段开关,但档位做得很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