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安装时,出现一个问题,请指点

楼主:
最近使用Quartus7.2老是出问题。

然后就重装一次

发现licence无效(使用破解器破解的,但是我只是学习而已,没有从事商业目的啊)

无法使用。于是全部卸载后,就将网络断开,重新安装。

安装并破解后,将网络恢复。发现不支持EP2Q8208器件。

没办法,又重新卸载,断开网络。

重新安装,破解后,不恢复网络。然后找个基于EP2Q8208器件的例程,运行就好了

为什么呢?

网友A:
这就是正版与山寨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正版与山寨的区别!

你用的是正版的??

网友:
根据我了解,目前国内企业还没有用QUARUTUS 正版的

网友:
我搞定了

在option里边有一个网络连接

我将所有的对号都去掉(其实只有两个)
然后,将更新的文件指到一个电子书的EXE文件

再没出现过

网友:
欺骗一个破解软件,然后不更新,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