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开关电路的问题

楼主:
三极管做开关使其工作在饱和状态下。

这样能输入比VCC低还能工作在饱和状态么  不是集电极应该正偏么

一般的电路时输入和VCC相等 那集电极和基极的管压降不也有0.5V么 怎么会正偏呢  搞不懂 请大虾解答

网友:
通了 不过感觉题目0.6V不对  自己问了个很白痴的问题 昨天短路了

网友:
在开关电路中,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导通与截止两种状态。饱和状态,就是两个P-N结都处于正偏的导通状态;截止状态,就是两个P-N结都处于反偏的截止状态
对于NPN三极管而言,如果要使NPN三极管导通,那么基极与发射极(发射结)正偏,即:基极(P)电势要比发射极(N)电势高,(这就是发射结正偏).还需要基极(P)电势要比集电极(N)电势低,(集电结反偏).

网友:
你上的图是VCC没说0.6伏

就算0.6伏通了的话,三极管的电流也非常地小

网友:
上图是“射级跟随器”接法,只要输入电压不高过VCC,三极管就不会饱和。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晶体管开关应用应尽量避免接成射随器,楼主帖中的上图,负载只会最多得到比晶体管基极电位低0.7V的工作电压,如果驱动较弱,比如来自MCU的弱上拉GPIO,这个电路很可能将无法工作。

网友:
射随的饱和是真的正偏,共射的饱和正偏关乎管子本身结构。

网友:
浅饱和、临界饱和,深饱和。

这个VCC直接加基极叫做临界饱和。

网友:
临界饱和也不代表就0.6V~0.7V,也可能0.4~0.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听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解 谢谢仙猫老师

网友:
回复 网友C:

理解 谢谢chunyang老师

网友:
不明白,求大神解答,

网友:
第一个图是射极跟随,VE=VB-0.6.

网友:
哦!明白了,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