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具有pwm模块的常用单片机

楼主:
各位高手们,你们经验比较丰富,见的单片机种类也多。请问一下有没有常见的,具有PWM功能的单片机,可以输出50kHz~100kHz的pwm脉冲信号,介绍几个。最近在做这方面的实验,谢谢各位了

网友:
用过英飞凌的xc164,还有dsp2812,这两个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可以看一下,分别是16bit和32bi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谢谢你哈,我会看的

网友:
芯唐的M052

8路PWM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输出50kHz~100kHz可调占空比的PWM信号吗?

网友:
有挺多的

我知道的,比如有STC12C2052系列。

整个系列都是有2路,一路8位的PWM

网友:
最近用了一款名为STC12C5A16S2的单片机。这款单片机时深圳宏晶公司生产的基于51内核的单片机。属于STC12C5A60S2系列的一种,内部有16KFlash存储空间,2路PWM,8路ADC,一个SPI,一个IIC还有些其他的功能,我就不详细说了,你可以看看资料。

网友:
stm32   lpc1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