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尔达的430仿真器接线头做法

楼主:
   弄了个利尔达的LSD-FET430 UIF 仿真器,14芯双排。现在想只接TEST、REST、GND,但这样接后我不清楚两排最中间两根针(是这两根吧,引脚定义也没找到。。。)之间应该个多大的电阻才合适,有知道的朋友么?很简单的问题,但没找到确切点的答案。。。

网友:
给你上传一张Jtag调试器的引脚图,电阻的话一般56欧就行,稍大些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面忙,没来得及说声谢谢

   78脚接的电阻333欧,所以用个33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