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pointer to different objects怎么解决

楼主:
我用xdata 数据指针定义如下

struct course xdata * xdata course1;
struct course xdata * xdata course2;
struct course xdata * xdata course3;
struct course xdata * xdata course4;
volatile struct course xdata * xdata course[4];

现我把course[4]指向course1;2;3;4;

为什么总提示:

pointer to different objects

 course[0] = &course1;
 course[1] = &course2;
 course[2] = &course3;
 course[3] = &course4;

网友:
数据类型不匹配

要一样的数据类型~~

网友:
初始化堆栈出现这警告 pointer to different obj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