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问题:如上图,此为多路电流源,为什么此多集电极三极管的第一个集电极要与基极相连?请高手们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做温度补偿。

网友:
为什么此多集电极三极管的第一个集电极要与基极相连?
==========================================
这是一面镜子,反光后照亮其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