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錯誤*** error 65是什麽意思?

楼主:
仿真的時候,出現***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FE108 : no 'read' permission錯誤是怎么回事?
編譯沒有錯誤!
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哪个编译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使用的是Keil uVision4!!
查了查說是起始地址不正確!還是不怎么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define SYSCTL_RCGC2            0x400FE108  // Run Mode Clock Gating Control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clude "SystemInit.h"

#define LED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G
#define LED_PROT    GPIO_PORTG_BASE
#define LED_PINS    GPIO_PIN_2|GPIO_PIN_5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vcVal;
    jtagWait();
    clockInit();

    SysCtlPeripheralEnable(LED_PERIPH);
    GPIOPinTypeOut(LED_PROT,LED_PINS);

    vcVal = (0 << 2)|(1 << 5);
    for(;;)
    {
        GPIOPinWrite(LED_PROT,LED_PINS,vcVal);
        vcVal ^= (0 << 2)|(1 << 5);
        SysCtlDelay(150*(TheSysClock/3000));//┑??150ms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是程序代碼!
SystemInit.h中是jtagWait() 和clockInit()
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帮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建議重新安裝Keil uVision4的!
呵呵
謝謝啊!
如果論壇裡面有哪位老師知道,麻煩分享一下!!

网友:
你把地址设一下就好

;P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是哪兒的地址??
具體應該怎么去做??
謝謝

网友:
你可以修改一下MAP值来试一下。
   这样说不定有效喃。
我以前也遇一这样的问题了。
     我也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試一下!!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問題并沒有解決!修改Map值也沒有解決!!
提示的錯誤是選通GPIOB模塊的時鐘無效,不能讀寫

网友:
結貼

Error 65:access violation at 0xFFFFFFFC: no “write” permission

这个错误一般在使用RV模拟器(使用’debug’的’Use simulator’模式)进行调试时出现。

在发生这个错误时,观察寄存器的话,会错误消息中的地址正是SP(R13)的值。从此可以推测,错误就在进行堆栈操作时发生。

那为什么进行堆栈操作时,发生错误呢?因为,现在使用的是模拟器,而不是真正的目标板,所以对这些内存区域没有任何定义。所以我们必须在模拟器中要将这个内存地址段的属性设置为可读/可写。

解决上述问题的几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在ini file(.ini文件)中写入以下部分,表示这个内存区域是可读/可写/可执行。

 map 0xFFFFF000,0xFFFFFFFF read write exec

 ini文件可以自己創建記事本格式按照map 0xFFFFF000,0xFFFFFFFF read write exec編寫,保存為文件格式ini。

然後在project-》options to objects。。。-》debug-》initialization file中添加即可

第二种方法:这是在调试过程中的修改方法,所以在每次运行的时候,都要设置。

先进入调试模式(crtl+F5),接下来在debug菜单下打开memory_map对话框,在这个对话框中添加新的映射区域(map range)和它的属性。

查了好長一段時間把問題解決了,這個問題只會在仿真調試的時候出現,如果出現可按照上述方法設置,就可以解決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