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9B96开发板讨论之仿真器篇

楼主:
目前的仿真器一般为FT2232+LC4032+93C46组成,上次和TI交流的时候说是,LC4032可以省掉,但是距离不能太长就可以,大家觉得LC4032要不要省掉,主要是这个片子我还不知道用什么下载器来编程,并且还不好买,省掉就是省银子啊,另93C46已经确定里面就是一个序列号,我已经用编程器读出了,大家更贴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我做了一块调试板,是仿照9B92开发包里面那块调试板做的。

用到FT2232+93C46,还有两片门电路芯片。

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
跟帖

周立功早些时候推出的EasyARM1138就没有使用LC4032,显然去掉是可行的,既然不熟悉不如去掉。
一般大家也都有J-link,不如不加仿真器,直接接出JTAG接口,这样还可以早点出来呢。我先预订一块。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一下楼主,这个板子大概什么时候能出来,最近想买块TI的8962开发板学学以太网,如果楼主够速度我就等你DIY的。

网友:
LZ居然换头像了呀~!

网友:
考虑下把TI Stellaris 的JTAG跟 TMS320F28027的JTAG做成共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估计有难度,我的计划是春节前把电路确定下来,PCB发做,节后大家就有板子用了

网友:
硬件差不多吧!

网友:
我说要不要省的得有个原则,那就是好用,若功能上一样,能省就省,若不一样还是不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LC4032我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下载程序

网友:
图形输入法就可以啊
不一定要VHDL啊

网友:
我用LM3S3748的的开发板,我试过用Jlink连接jtag,可以下载程序,我打算自己做的板子直接引出JTAG,加个10k的上拉电阻,现在觉得这样应该可以吧
但是接jlink的时候用KEIL自带的load下载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网友:
另93C46已经确定里面就是一个序列号,我已经用编程器读出了

请教楼主,这个用什么读出来的??如何写这个eeprom
用FTprog或Mprog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买个3、50的编程器就可以读了,当然没事也可以自己编一段小程序读出来

网友:
呵呵,看大家热情高,俺也去捣鼓捣鼓个lm-link,与楼主赛一赛

俺的思路是参考别人的成品来做,用LH245做驱动接口芯片。不需要LC4032的。
LM-link除了仿真,可以用来解锁和烧程序,开发Stellaris芯片,还是比较方便的一个东西。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比赛LM—LINK了啊?

那好啊!

网友:
还有建议JTAG跟目标板之间进行隔离处理,光偶或磁偶隔离!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有个jtag口就行了,jlink仿真下载

lc4032应该是用lattice的工具下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开光耦隔离就省了吧,也没必要做到这一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时示波器测量目标板的时候,或焊接目标板的时候可以放心搞咯!

特别是示波器看波形的时候,有时对调试产生错误影响的

网友:
壳体这样的差不多!

网友:
建议采用125和126芯片驱动一下

网友:
有结果吗

有结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顶啊,这么多高手啊,一定可以做出来的啊。

网友:
请问一下,我借了一块板子,调试器也是仅用93C46和FT2232的,但是那个93C46坏了,我换了一功能类似的芯片,把别人的能用的93C46的内容写进去这个芯片里面了,而且串口能读出一样的数据,可是还是不能正常工作,求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看看93C46写的位置是否一样,一样的话是能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EPM3032啊,只不过体积大些,3032最小就是44脚0.8mm的封装
已经有了内部原理图了,用谁家的CPLD还不一样啊,更何况没有电平转换。如果需要电平转换的话可以考虑xc2c32,内部逻辑数量是一致的,跟lc4032一样,可以分别设置每个Bank的IO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 解决了 用的是94系列的芯片 最后用一个小软件(FT_PROG) 重写了数据 就能用了 呵呵

网友:
呵呵,俺PCB板子终于画出来了

看到进度超过楼主了,用一片FTDI2232做桥接,驱动用的是HC245,FT2232接口没有5V耐受性,驱动一下会可靠和耐用点,最好用LVC245,太贵了,下一版再考虑,这一版主要验证功能。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呵呵,做LM-LINK的PK赛,这回跑到前头了

有图有真相

调试成功,与ZLG公司出品的LM-Link性能完全一样,通过JTAG口对TI的Stellaris系列CM3-ARM单片机进行仿真和程序下载。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去年就把这个电路copy过的路过,祝好运!

网友:
楼主可以共享下原理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可以共享下原理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错不错,那个小芯片是电平转换芯片吗?

网友:
需要AT93C46内的设置

楼主能不能将AT93C46内的设置用MProg读出来,截个图给我们做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