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模电知识

楼主:
对于一个放大电路来说,当输入信号频率升高,电路中的耦合电容以及极电容的容抗就会变小,使信号受到损失。

问题:为什么说容抗变小了,信号就会受到损失?我的理解是容抗变小,应该说是信号更容易通过,更不容易损失呀。这是为什么?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放大电路有输入阻抗的概念,放大电路的上一级有输输出阻抗等效于信号源内阻,而输入到放大电路的信号其实是信号源内租与输入电阻串联后输入电阻上的分压。当输入电阻减小时信号会是实际输入信号减小,这样输入就损耗在信号源内阻上,这也是高频选共基放大电路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谢谢您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