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10.0 软件存在的几个问题,郁闷,新软件还是不要乱用

楼主:
以前一直用是用7.0,感觉很好用,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它不支持cyclone 3系列芯片,所以改用10.0,我在ubuntu系统和windows XP下都装了它,在两个系统下都有些问题:

    ubuntu9.04下:

    1、SOPC系统中不能生成almemddr核,提示错误

    windows xp下:

    1、配置用的引脚不能复用,即不能设为通用引脚,而cyclone 3 starter板中是用并口FLASH配置的,如果不复用的话肯定乱费很多引脚;

    2、SOPC中我选的芯片系列是cyclone III,没想到generate失败,提示Error:Family name "stratix" is illegal,我检查了几遍都这样,真是晕!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感觉ALTERA是不是把软件升级得太快了而没有做足够的测试?这个版本跨平台倒是比较好,用QT写的,但用得很烦燥!

网友:
没有在ubuntu9下用过 sorry 。

10.0的版本稳定性是有不少问题 我现在都用9.1版本

1、配置用的引脚不能复用,即不能设为通用引脚,而cyclone 3 starter板中是用并口FLASH配置的,如果不复用的话肯定乱费很多引脚;
配置引脚肯定是可以服用的,不用怀疑;

2、SOPC中我选的芯片系列是cyclone III,没想到generate失败,提示Error:Family name "stratix" is illegal,我检查了几遍都这样,真是晕!
这个问题没碰到过 :)

网友:
关于第二个问题 楼主能截个图上来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