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動代碼的問題

楼主:
LM每種型號芯片的啟動代碼一樣嗎??
如果不同,編寫驅動代碼應該參照什麽?
各種啟動代碼裡面的地址如何確定????????
各位大俠說說看

网友:
每个大系列都是一样的,不用自己编写,直接用模板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LM3S8000系列同一個啟動代碼?9000系列同一啟動代碼?
以此類推!
是這個意思嗎??
3Q

网友:
有谁用这个系列的芯片做过实际工控项目,在下在15KV的空气放电中测试非常不理想,我还有一个朋友在批量使用时也出现了问题,杭州周立功的技术支持也因为被换掉了。有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下不胜感激。gxay2000@126.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TI Stellaris系列MCU的启动代码基本都是一样的,你可以自己对比一下,除了堆栈和注册外设中断外几乎不需要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修改堆栈和注册外设中断的參照資料是??
3Q very much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各位老兄:
我對比了一下9000系列8000系列6000系列以及5000系列的啟動代碼
自動生成的啟動代碼沒有區別
一點區別也沒有
哪位老兄如果詳細知道啟動代碼的代碼含義
不妨貼上來讓大夥討論一下
謝謝了

网友:
不是有模板吗,直接用就好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模板,主要是不確定是否各個型號的芯片是否有差別!
我對比了一下各個startup,沒有差別!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