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TO247 mos 80A, 过大电流PCB如何画

楼主:
TO247 mos 80A 过大电流,PCB如何画?

过孔的尺寸,焊盘是否要放大一点

PCB上过80A的电流,是否要考虑外加铜线,PCB本身要做铺铜?

网友:
那你可不可以增加镀锡层上去啊!

网友:
有考虑加锡焊层。但是不知道加了锡焊层后,电流和线宽的对应关系 。80A要多宽

网友:
电压是在多少V的时候是过80A啊?

网友:
这个功率大啊!
200V,80A

网友:
回复 网友A:

;P

网友:
你现在走线可以截图看下吗
线间距多少啊
要不焊锡加厚些了!

网友:
天哪 80A电流 。。。
我估摸着一般的处理方法不大能够实现  最好咨询做电路板的厂家 。。。

网友:
;P 80A估计要用铜排了。

网友:
用2-3oz铜的pcb计算线宽
再加上堆锡

网友:
远离大电流,怕怕

网友B:
大家说的铜条是普通铜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说的铜条是普通铜条吗?

一般的铜条
不过堆锡和放铜条不能同时进行
铜和锡的电阻率完全不一样,电流优先走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