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竟然买到MSP430的假片

楼主:
片子是在淘宝上买的MSP430F1232,高速晶振在没有软件设置的时候竟然起振了,Jtag一直都连不上去。后来果断换了一家实体店,片子一换上去就好了。
以前买过51的假片,现在竟然买到430的啦!无良卖家是在是太恐怖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假的还是坏片??

网友:
哪家,爆光

太不象话了:@

网友:
打磨的还是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电后晶振起的现象非常不正常,没有配置是不可以起振的,默认是从内部的DCO起振,至于是打磨还是坏的就搞不清了

网友:
“上电后直接起振”估计是二手芯片。被配置过的。不是假片,应该叫拆机片吧?我听说过有“锁片”现象。问问高手,看看能不能“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