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
我要帮忙做一个项目,用430F1611做主控,驱动的电机直流24V,额定电流13.4A,请问各位谁有好的建议用那款驱动芯片?小弟我才疏学浅,只知道用器件搭H桥了。(这个项目对与控制时效性要求不高)

网友:
IRFZ44N ,49A,50V

ULN2803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期待……

网友:
驱动什么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流永磁力矩电机,24V,13,4A

网友:
我用的是最常见的L298,搭建的一个电路,电压也可以承受24v

网友:
298电流不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对,我忘了这个了哈哈哈哈

网友:
看看这两个资料。估计BTS7960的就能满足你的要求。我们就用的这个,很好驱动。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