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模电知识

楼主:
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忙具体分析一下,这两个电路输入端的接法是怎样起到保护作用的?

网友:
都是为了防止开环时差模电压,闭环式共模电压,过大超过了限制,烧坏运放

网友:
右图的二极管方向接反了

 还未等保护运放,一上电二极管自己就先烧掉了,假如V+、V-分别是指正负电源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再具体帮我分析一下吗?我不知道他是怎样保护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张图,我觉得应该是用两个TVS管对接还可以起到目前所说的功能。但是现在并联不管是正差分还是负差分,输入的应该都只是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第二张图,我和仙猫的分析是一样的。你这是什么书啊?

网友:
关于左图

 运放在负反馈状态下两个输入端的电位是基本相等的,二极管需要有零点几伏才会导通,因次通常不影响电路正常工作。只有当输入差压大到接近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时二极管才会导通,起到嵌位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三版  童诗白 华成英  主编
这是在第四章集成运放的内容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仙猫大哥,经你这么一讲解,我理解了。那能不能再详细帮忙把右边的也讲解一下呢?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右图应该把二极管反过来接,这样通常输入信号电平在V+和V-间,二极管是不会导通的。
如果输入电压高过V+或低于V-时,D1或D2导通,就能把运放输入端电平限制在V+和V-之间,确保IC的安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仙猫大哥,小弟经你讲解懂了  呵呵

网友:
仙猫大侠,方便的话再给讲一讲管子的选择吧。很期待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是低频信号,选管子时考虑漏电流对运放工作的影响是否足够小。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比普通整流管低,保护效果更好,但漏电流通常偏大。
 高频信号时则还需考虑二极管的频率特性,要选用PN结电容足够小的,以免影响运放的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