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D7710的问题?

楼主:
最近做实验发现 ad7710的 VSS脚接-5伏 进行正负电压采集时读出的数很不稳定,会有5毫伏左右的跳动,当VSS接地只进行正电压才采集时则没有此现象 转换结果很稳定,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的么?该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了朋友,朋友的回复:先量下5v和-5v的纹波再说吧,光凭描述的信息无法判断

网友:
应该是工作电压不稳定引起采样误差。

网友:
电源的纹波系数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