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全局时钟的问题??

楼主:
有没有不使用专用时钟引脚输入,而使用xilinx 全局fpga时钟布线,谢谢??

网友:
可能

不行,待查实

网友:
没听说过,都说专用时钟引脚送时钟进去,时钟送到的是全局时钟线,全局时钟线在IC内部布线的时候做了相位的补偿,以保证全局时钟的一致性

网友:
通常都是用专用时钟引脚, 据说, 使用XILINX 的BUFG 这个缓冲门可以做为全局时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