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12C5410AD产生可调占空比PWM问题

楼主:
//使用stc12c5410ad输出PWM波形,系统时钟用27MHz,输出的PWM固定频率是8.7kHz,可调占空比

#include"stc12c5410a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able[]={0xac,0x80,0x03,0x03,0x80,0xac};//占空比

void main()
{
 i=0;
 CCON=0;             //初始化PCA寄存器
 CL=0;
 CH=0;
 CMOD=0x00            //设置PCA的时钟源是系统时钟的1/12
 CCAP0H=CCAP0L=0xac;  //初始化占空比值
 CCAPM0=Ox42;

 while(1)
 {
    if(CL==252)
      {
         i++;
         if(i==6)
              i=0;
         CCAP0H=table;  //更新占空比
      }
 }
}

这个是我写的一个程序,输出的PWM频率是8.7kHz,输出的占空比顺序为10%,50%,70%,70%,50%,10%,顺序是正确的。如果想PWM输出更高的频率,如50kHz~100kHz的PWM波形,我改变PCA的频率源为系统时钟的1/2,输出PWM的频率为50kHz,固定频率没有错。问题出现在pwm波形的占空比上。比如理论上是输出PWM波形占空比10%,50%,70%,70%,50%,10%,这样的顺序依次出现;但实际上输出波形的有的占空比会重复出现,例如10%,10%,10%,50%,50%,70%,50%,10%,10%(重复的次数不定)……。是不是程序写的有问题,怎样修改?单片机输出的PWM频率是不是不能太高?请知道的高手们指教一下小弟我。

网友:
是不是这样

由于频率快了,所以管脚电平没来得及变,楼主可在更新占空比值后延下时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延时的话,对输出PWM波形有没有影响?

网友:
楼主你好,占空比是如何计算的,40%该是什么?

网友:
while里面为何CCAP0H=CCAP0L 不是同时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