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0编译这段代码会出现内存不能写,请问哪位大侠能给个解决的办法

楼主:
#include<iostream.h>
#include<string.h>
void main()
{
 char *buffer="abcd,efg";
 char *pComma;
     pComma = strchr(buffer, ',');
  *pComma =0;
  cout<<buffer;
}

问题出在*pComma =0,但却不晓得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出在:*pComma =0;

网友:
char *buffer="abcd,efg";
后面的字符串是被当做字符常量存储的,所以你不能修改。

char buffer[] = "abcd,efg";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上正解,buff里存的是一个常量地址,pComma指向的也是常量,所以不能修改。

网友:
txyugood说得很对。这涉及到一个程序映像中,内存分配(memory mapping)的问题。
对于在函数中初始化的,指向一个字符串的指针,如:
char *foo = "string";

“string”是存储在系统静态区(static)的,一般处于只读段中。而foo是指向这段内存的一个指针。
那么,试图修改这段字串就是非法操作,会触发CPU的异常(Exception)或落入陷阱(Trap),操作系统捕捉(handle)到这个事件,弹出“内存不能写”这样的对话框并且终止该程序。
在Unix下,操作系统会抛出一个coredump。

网友:
好像我以前也试过遇到过 内存不能写。
那是不是说,如果数组用具体数值初始化 也是类似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