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unchPad自带的虚拟串口识别为COM5,用什么软件连接啊?

楼主:
[求助]LaunchPad自带的虚拟串口识别为COM5,用什么软件连接啊?试了几个串口工具都只支持COM1-COM4……

网友:
用这个吧,挺好用的
还有用超级终端 如果有虚拟串口也能识别的啊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LaunchPad自带的虚拟串口识别为COM5,用什么软件连接啊?试了几个串口工具都只支持COM1-COM4……

可以直接更改的

1--进入端口属性设置:

2--端口设置里选择高级:

3--端口号里选择你要的端口号,有些显示是使用中in use,只要硬件不冲突,也是可以选的,弹出的窗口点确认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吧,挺好用的59151还有用超级终端 如果有虚拟串口也能识别的啊

嗯,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putty吧

打开putty结果真的发现有个“serial”选项……汗了,用了这么多年putty……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

唉,我就是下了几个“串口调试助手”、“串口调试工具”这样的,结果都是只有COM1到COM4。。。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更改的
1--进入端口属性设置:

2--端口设置里选择高级:

3--端口号里选择你要的端口号,有些显示是使用中in use,只要硬件不冲突,也是可以选的,弹出的窗口点确 ...

多谢大侠!学习了^ ^

网友:
网上有好多串口调试助手呢,一个不行在换一个

总有一款适合你,我看daicheng那个就应该不错,毕竟是版主推荐地,我的意思是还有很多好地,呵呵

网友:
DAIVD_LEE的办法也挺好

他的意思是,通过高级设置,把COM5设为COM1,呵呵,我也学一招,在此谢了

网友:
DAIVD_LEE的办法也很好,可以强制设置端口号,以后只要插上去,端口号就不会改变了

网友:
学习了  在笔记本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超级终端能不能支持?

网友:
楼主要多向坛子里的高手学习学习!

网友:
自己修改嘛!!!

网友:
如果都冲突怎么办,我的串口助手就1-4,但是我电脑都冲突啊

网友:
你可以调节串口的顺序的 。楼上介绍的 把它调节到1-4之内就行了啊。 没有其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