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微控制器初始化配置文件

楼主:
接触LM3S快一周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ARM微处理器,没想到很快就上手啦,激动之余觉得里面那么多的寄存器,设置起来确实是十分的复杂,虽然提供了库函数,但是里面的函数及常量实在是多,如果不用去记忆这些函数就好了,为此,我编写了一个初始化配置文件,实现了图形化配置。可以像在VB里面一样在图形化界面下配置系统时钟及外设,而且是中文的哦^_^。当然,由于时间尚短,只完成了时钟及GPIO的配置部分。剩下的以后随着学习的深入慢慢补充。配置的界面如下:

使用方法如下:

该配置文件总共包括三个文件,lm3s_init.c、lm3s_init.h、lm3s_reg.h。其中lm3s_init.h是配置文件函数声明,需要将其包含在主程序文件中其中只有一个函数:void lm3s_init(void)。怎么调用不用我说了吧~~

同时lm3s_init.c要添加到当前工程中,要不然会找不到初始化文件的函数体。同时这个图形化界面也是在这个文件中的。

添加好以后,在Keil中打开lm3s_init.c在代码窗口的下方会出现两个Tab。分别是Text Editor和Configuration Wizard。点Configuration Wizard就会出现初始化配置界面了。

在这里我写了一个LED程序,让LED以二进制计数的方式闪烁。

首先配置系统时钟,不使用锁相环,采用外部6MHz时钟。

配置使用的外设,这里选的是GPIOD。打钩就行了。

对IO口进行配置,先配置IO方向,这里我设置了批量配置和单独配置选项,呵呵,减少鼠标磨损~~~,不过大家在批量配置的时候不用点击单独配置的选项,反之亦然,不然会出现配置错误哦~~

然后配置IO模式,数字IO还是模拟端口

配置IO输出驱动电流

全部设置完成后保存文件,然后在主程序中调用lm3s_init即可。如下

下面是不使用初始化文件的程序,是不是使用初始化文件后简洁了一些,只需要去实现自己想要的功能就行了。

由于我对官方提供的库函数做了一些修改,所以编译出来的结果跟使用库函数相比,体积上小了一些(光标处文字),主要是把库函数中一些我认为没有必要的判断给去掉了,官方库函数因为要满足各种场合使用,所以对变量范围要做一些判断,比如都有芯片都有哪些外设,哪些IO端口,会导致效率的下降,不过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连这个都会弄错的话,他就不要去用这个芯片了,所以我毫不留情的把它们给删除了。

下面是我写的初始化文件及使用该文件和不使用该文件的工程。

使用初始化文件.rar (54.95 KB, 下载次数: 122)

网友:
大家先看看好不好用,好用的话我会继续更新的,由于刚刚接触这个芯片,对寄存器还不太熟悉,所以配置的时候大部分还是采用的库函数里的算法,等我对寄存器熟悉了,准备写一个直接写寄存器的版本,应该在编译完成后的文件体积上更有改观的。

网友:
另外在配置锁相环分频系数的时候由于那个下拉列表框太长了,所以单击鼠标时列表框一闪而过,需要按住鼠标左键,选择完成后再放开鼠标,呵呵,不过即使这样有时候也会失败,没办法,Keil提供的脚本太简单了,做不来负责的事~~

网友:
这个给力,库函数也不用查了,问下楼主怎么做Configuration Wizard?自己想搞个STM32图形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帮助文件µVision® User's Guide——>Utilities——>Configuration Wizard
里面有脚本语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LZ厉害,讲讲怎么用脚本吧

网友:
下载下来,用了一下,楼主真是有心人啊

网友:
很强大 很给力
很羡慕  很期待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不错,这个是Keil的一个比较好的功能,我前段时间也想试试这个用在lwipopts.h上,一直没有时间,楼主可不可以简单总结一下使用方法。谢谢。

网友:
不错,这又使我想起了STM32

网友:
来个中文的指导吧

网友:
樓主的很新穎!!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很有创意,这样一来将keil的图像化配置用的出神入化,赞!!!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好的,改日我总结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好的,改日我总结一下,其实这个我也是从Startup.s中猜测加摸索总结出来的语法,后来看帮助文件时偶然又看到了相关语法的介绍,不过我还没仔细看,绝大多数Startup.s都有图形化配置界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圖形化配置可以大大減輕配置寄存器的勞動
把DataSheet變成了字典
期待樓主早日總結出來

网友:
太强大了,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不得不说楼主是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