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以DSD模式将多个,Pcm4222,pcm1792,连接到Ti的dsp上?

楼主:
如何以DSD模式将多个,Pcm4222,pcm1792,连接到Ti的dsp上?
还有个什么TDM模式是什么?

Tms320vc5402如何连接到异步SRam?

网友:
Tms320vc5402如何连接到异步SRam? ti的dsp应该都差不多吧。对EMIF的寄存器进行设置,匹配上时序应该就ok。

 Pcm4222,pcm1792是音频编解码芯片吗?

TI 为音频芯片提供的数字接口是MCASP,也可以通过MCBSP连接。你可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s
才发现是用TDM模式,DSD模式能够多个器件共用不?
 这两款芯片都有介绍如何连接,可是datasheet看半天没看懂,看晕了

 如何连接到异步SRam主要是指硬件如何连接(好像5402只支持异步sram),address和data线直接连就好了但是其他线呢?如何连接 [ 本帖最后由 ssawee 于 2011-1-19 12:1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