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板子的晶振

楼主:
MSP430G2的LaunchPad是昨天收到的,做工很不错!晶振的问题有点麻烦,焊上去不好取,取下来不好焊(贴片滴)。随手找了个普通的32768晶振调好脚距插上去,按照文档中的方法验证okay,uart的实验也没有问题。大家可以试试呵呵。

验证的方法为在CCS中创建一个新工程,把附件中的代码粘贴到新增的main.c文件中。下载并运行。如果红灯(LED1)以约1秒1次的速度满闪则晶振没有问题,如果以约1秒10次的速度快闪,则晶振连接不正确。

原文:
Verify Crystal is Operational
2.  Create a new project (File Æ New Æ CCS Project) and name it
Verify_Crystal.  Uncheck the “use default location” box.  Using the Browse…
button navigate to: C:\MSP430_LaunchPad\Labs\Lab2\Project-VC.  Click
OK and then click Next.  The next three windows should default to the options
previously selected (project type MSP430, no inter-project dependencies selected, and
device variant set to MSP430G2231).  Use the defaults and at the last window click
Finish.
3.  Add the source file to the project by right-clicking on Verify_Crystal in the C/C++
Projects window and select:
New Æ Source File
 or click: File Æ New Æ Source File
Name the source file main.c and click Finish.
An empty window will open for the main.c code.  Next, we will copy the source file for
the demo and paste it into main.c.
4.  In the empty window add the code for main.c. by:
Click File Æ Open File… and navigate to
C:\MSP430_LaunchPad\Labs\Lab2\Files.
Open the Verify_Crystal.txt file.  Copy and paste its contents into main.c.  Then close
the Verify_Crystal.txt file – it is no longer needed.  Be sure to save main.c.
5.  Click the “Build” button and watch the tools run in the Console window.  Check for
errors in the Problems window.
6.  Click the “Debug” button (green bug).  The “Debug Perspective” view should open, the
program load automatically, and you should now be at the start of Main().
7.  Run the code.  If the crystal is installed correctly the red LED will blink slowly.  (It
should not blink quickly). If the red LED blinks quickly, you’ve probably either failed to
get a good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rystal lead and the pad, or you’ve created a solder
bridge and shorted the leads. A good magnifying glass will help you find the problem.

网友:
不错,有机会的话试下

网友A:
LZ好好整理下,期待你的的学习心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好好整理下,期待你的的学习心得

嗯,不过最近感兴趣的东西好多,从算法到硬件神马滴。
MCU只打算专心玩CortexM0和MSP430的低端产品,不过也是玩不过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楼上的可以玩玩M3的片子,非常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上的可以玩玩M3的片子,非常不错的

嗯,想LPC1700或者LPC1300这样和LPC1100比较接近的也可以试试,TI的M3或者STM32就不费心思了。不过最近参与了坛友发起的Mapple团购,可以了解一下STM32和Arduino。觉得Arduino的概念和库做的挺好,学习一下。^ ^
毕竟工作是搞算法的,硬件只是玩玩……

网友:
急求楼主赐教!!!

我在launchpad上焊上了32.768的外接晶振,然后把你附件的程序下进去跑,结果红色LED快速闪烁,估计1秒没十次也差不多,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焊的晶振没正常工作么?怎么解决呢?望楼主告知!!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launchpad上焊上了32.768的外接晶振,然后把你附件的程序下进去跑,结果红色LED快速闪烁,估计1秒没十次也差不多,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焊的晶振没正常工作么?怎么解决呢?望楼主告知!!感谢!!!
根据上面的英文文献,你可能出现了32768晶体的电气连接不正常或者两个管脚短路了,可以再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