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板子间以太网互连为什么不能通信?

楼主:
我用两块9b92的板子,一个作为服务器端,一个做客户端,而且两个板子分别与电脑进行以太网通信过没有问题,但是直接把两个板子互连后就不能建立连接,我交叉网线和直连网线都试过了,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块板子,一块是server,一块是client,首先你要确定你的server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另一块板子作为client去连接server,这个时候client必须要准确知道server的IP地址和端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这样弄的,而且两块板的服务器端功能和客户端功能都跟电脑连接测过没问题的,ip地址和端口都是自己设好的,没有问题

网友:
你要检查服务器端运行没有问题,再打开客户端去连接服务器端,芯片支持网线自动交叉的,我以前也遇到过楼主的问题,后来也没改程序自己就好了,现在运行几个月了也没有发现过问题了,你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检查过了不行。
请问你当时就是两块板直接用网线相连可以通信的吗?我之前在怀疑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的连法不对

网友:
用交换机试试吧!!!可能与你的网线不是直连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两种网线都试过了。我用路由器试倒是试了下也不行,板子连上后都没有设备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