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仿真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
刚接触ModelSim,最近在用ModelSim-Altera 6.5b仿真时,Message Viewer提示如下: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flex10ke_ver' at "flex10ke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从字面上看,好像是缺少库flex10ke_ver。我在ModelSim安装目录下没有搜索到这个库,请问应该去哪里找到这个库?如何把它添加到ModelSim中?

网友:
确实是库没有编译,建议你找找altera库编译的方法,用Xilinx的ISE时,调用modelsim仿真是需要预先安装的时候编译库的,我想altera应该也是一样的

网友:
modesim altera仿真库的编译方法

1.首先把modelsim安装目录下modelsim.ini的只读属性去掉(使得这个.ini的配置文件可以被修改)

2.在安装目录下面新建一个文件夹,名称随意,比如我取名为altera。

3.打开modelsim,录File->Change directory,更改目录到你新建的那个文件夹,这里就是我刚刚新建的altera,然后点击OK。(这是将工作目录改变到想要存放仿真库的地方,将来产生的一大堆仿真库要用的文件就存放在这里)

4.新建一个库,design->create a new library,打开之后在Library Name中写上altera,点击ok就可以了,其他不用动。

5.在modelsim的环境下对altera库文件进行编译,步骤是design-->compile,打开对话框,library中选择你刚才建的库名altera,在查找范围内选择altera库文件的所在地,我这里是C:\Program Files\altera\quartus\eda\sim_lib,因为我使用的代码是VHDL的,所以我编译以VHD结尾的文件,这里我就事先在文件过滤器里面稍微设置了一下,然后按顺序,首先点击220pack.vhd,编译它(compile),再点击220model.vhd,编译,再点击altera_mf.vhd,编译,然后再编译你的器件库,我使用的是maxii系列的CPLD,所以又我编译了maxii_atoms.vhd和maxii_components.vhd这两个文件,完毕,点击done并退出modelsim。

6.打开modelsim.ini文件,在[Library]下可以看到altera=altera这一句,,那就修改下路径就好,把这一句改为altera = $MODEL_TECH/../altera,就ok了

7.再把modelsim.ini的只读属性选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了……

网友:
热心人真多,  我以后经常来找大家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