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academic 、bjmonsoon、fengzhang2002 关于enet_lwip 这个例程的DHCP获取IP方式

楼主:
我现在始终搞不明白 用PC机通过一根网线直接和8963开发板连接 如何 通过 DHCP 自动获取IP 并通过PC机上的IE浏览器访问?

  我遇到的问题:
   1.如果保持enet_lwip源代码不改变(采取DHCP获取IP) 在网上邻居里面配置TCP/IP 为 自动获取模式,则显示本地连接受限。
   2.搞不懂DHCP自动分配IP需要什么样的网络环境,如:是否需要路由器等。我的网络环境比较简单(手头有一个交换机,PC机通过网线连接到8962开发板)
   3.此程序当中有关于液晶屏的相关程序,因为本人的开发板是 周立功的板子, 没有液晶屏, 那么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 购买液晶屏,即,能和这个程序配套使用的液晶屏,包括图形驱动库移植等问题的概念都不是很清楚。

  感谢坛子上热心的朋友的帮助!!!祝你们万事如意!!

网友:
DHCP 自动获取IP 问题

1.如果保持enet_lwip源代码不改变(采取DHCP获取IP) 在网上邻居里面配置TCP/IP 为 自动获取模式,则显示本地连接受限。因为它们之间没有DHCP服务器来为大家分配IP地址,在这种情况下LWIP_AUTOIP 会将模块配置为169.254....网段的IP地址。不知说的对否。

网友:
关于液晶屏问题

我刚刚买了2块液晶屏,液晶屏和模块的连接需要GPIO口就可以了,驱动液晶屏的例程lm的网站有,液晶屏买的是fengzhang2002提供的链接http://connan40.taobao.com/
买液晶屏需要配转接板方便连接调试

网友:
DHCP需要一台服务器支持,你只有一台PC和板子相连是不行了,只能用固定IP了,DHCP的原理就是,当板子启动时网网络上发请求获取动态IP信息,这时如果有DHCP服务器就会回复他并且给他分配一个IP地址,如果没有DHCP服务器就会获取失败,液晶可以参加我的这个帖子,上面有电路接线图和源码及说明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34597-1-1.html

网友:
我用了academic 帖子上的方法!使用静态IP模式!但是在浏览器中访问服务器!还是不成功!并且也ping不通!  哪位能传一个将enet_lwip 配置成静态IP的例子程序啊!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子直接和电脑相连的时候,你把电脑的IP地址也设置成静态的方式试试,并且和开发板在同一个网段,
不要将电脑的IP地址设置成自动获取,
如:板子的IP地址是192.168.0.100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网关192.168.0.1
电脑设置成192.168.0.101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网关192.168.0.1
要是不行我就给你传一个。还有,你不需要为了这一个程序而专门去弄一个液晶。查看板子的IP地址你可以使用TI Stellarisware里的工具find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直接和电脑相连的时候,你把电脑的IP地址也设置成静态的方式试试,并且和开发板在同一个网段,不要将电脑的IP地址设置成自动获取,如:板子的IP地址是192.168.0.100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网关192.168.0.1 ...

     我用了您在《关于LM8962例程设置IP地址和MAC地址的问题》这个帖子中的方法,但是不成功!!  我的PC的IP地址和板子的IP地址设置成在一个IP段。希望您能传一个

将enet_lwip这个例程配置成静态IP的例程!!我把我修改后的enet_lwip.c文件上传上来!我增加了Eth_Config.h这个头文件用于定义IP、MAC、网关等

修改后的enet_lwip.c文件

网友:
我还想请问 一下 对于enet_lwip这个例程 没有液晶屏 应该不影响 PC机访问 板子(WEB服务器)吧??

网友:
enet_lwip牵涉到的还是有点多,你是周立功的板子,我没用过这个板子,你先试试这个程序,应该是可以通的,注意下路径,自己修改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特别提醒:如果是用周立功的板子注意要把晶振频率设置对,周立功的板子晶振是6M而不是8M,上面的例程里面默认是用8M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确实要注意一下,一定要细心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lwIPInit(pucMACArray, ((192<<24)|(168<<16)|(14<<8)|210), ((255<<24)|(255<<16)|(255<<8)|0), ((192<<24)|(168<<16)|(14<<8)|121), IPADDR_USE_STATIC);
一句话的修改就好,在那个例程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