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测频率,输出出现大跳变

楼主:
pic16f877测频率,输出出现大跳变

我测量的频率范围是0.5hz-1.5khz,采用输入捕获2,每个上升沿中断,计算出脉宽再通过rs485传输给上位机。上位机每隔4ms发送一次数据。现在在接受数据的时候会出现大的跳变,有往大的跳变,也有往小的跳变。把发送时间变长出错概率会加大。望高手路过给予解答,不胜感激~~

#include<pic.h>
//* Table of CRC values for high-order byte */
const char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 Table of CRC values for low-order byte */

const char a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

#include <pic.h>
#include <pic1687x.h>   //PIC1687系列的头文件
#define    address 2       //请在这里设定本机地址

__CONFIG(0x3B36);

unsigned  char inbox;
unsigned  char  send[5];             //发件箱
unsigned int  CCP_Count=0;   //定时器1溢出次数
unsigned char uchCRCHi,uchCRCLo;
unsigned long CCP_TIME=0;   //CCP1脉宽时间
unsigned long CCP_TIME1=0;   //CCP1上升沿时间
unsigned long CCP_TIME2=0;   //CCP1下降沿时间
unsigned int  datah=0;

void TXD();
void CCPinitial();
void USARTinit();
void data ();
void RS485();
void timer1interrupt();
void ccpinterrupt();
void delay();

int crc16(unsigned char *puchMsg,unsigned short  usDataLen)
{
unsigned char uindex;
uchCRCHi = 0xFF ;
uchCRCLo = 0xFF ;

  while (usDataLen--)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0;
}

/*  **************************************************************
** 函 数 名: CCPinitial()
** 功    能:CCP捕捉初始化子程序
****************************************************************** */
void CCPinitial()
{
 INTCON=0X00;

  TRISC=0xff;
 TRISE=0X00;
 RE0=0;//RE0为MAX485控制端口

 RBIE=0;
 RBIF=0;

 CCP2CON=0x04;
 CCP2IF=0;
 CCP2IE=1;

 T1CON=0x00;
 TMR1L=0x00;
 TMR1H=0x00;
 T1CON=0x01;
 TMR1IE=1;
 TMR1IF=0;
}

//*波特率19200/8个数据位*/
void USARTinit()
     {
       TXSTA=0x24;
       RCSTA=0x90;
       SPBRG=51;

     }

void   interrupt intin()
{
GIE=0;
if(TMR1IF) timer1interrupt();
if(CCP2IF) ccpinterrupt();
GIE=1;
}
/* ****************************************************************
  CCP捕捉中断
*************************************************************** */
void    ccpinterrupt()
{

 CCP2IF=0;// 清CCP1捕捉中断标志
 data();

}

void data ()
{
 datah=CCPR2H;
 CCP_TIME2=(datah<<8)+CCPR2L;  //记录时刻
 CCP_TIME=CCP_TIME2+(((unsigned long)CCP_Count)<<16)-CCP_TIME1;
 CCP_TIME1=CCP_TIME2;
 CCP_Count=0;   //计数器溢出次数清零

/***************************************************************************************
  计数器溢出中断
***************************************************************************************/
void    timer1interrupt()
{

TMR1IF=0;
CCP_Count++;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CCPinitial();    //* CCP捕捉设置 */
 USARTinit();
 PEIE=1;
 GIE=1;   //* 开总中断、开外围接口中断 */

 while(1)
 {
  if(RCIF)
  RS485();

 }

}

/***************************************************************************************
  RS485 发送程序
***************************************************************************************/
void TXD()
{
unsigned char i=0;
 RE0=1;                       //使MAX485处于发送状态

      while(i<5)
 {
        TXREG=send[i++];           //装载数据开始发送
          while(!TRMT);                    //等待发送结束
     }

      RE0=0;          //使MAX485处于接收状态

}
/***************************************************************************************
485deliver()子函数
***************************************************************************************/
void RS485()
{
inbox=RCREG;                      //把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收件箱*//
 if (RCSTA&0x06==0x06) inbox=0;          //记录帧错误*/
 if(inbox==address)

 {

 GIE=0;
  send[0]=0x80+(CCP_TIME>>16);
  send[1]=(CCP_TIME>>8);

  send[2]=CCP_TIME&0x00ff;//0xaa;//
  crc16(send,3);      //产生发件箱的crc校验码
  GIE=1;
  send[3]=uchCRCHi;
  send[4]=uchCRCLo;
        TXD();                       //发送发件箱的数据包send[]
}
}

网友:
将捕捉中断优先级设置为最高优先级,你目前这样的是在串口中断的时候,没有进入捕捉中断,因而丢失数据的计数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如出程序,我的串口发送是用的查询,没有用中断。有个弱弱的问题,中断暂时没响应,会导致进不去这个中断么?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中断怎么可能不会响应呢?中断不响应,怎么进入中断呢?即使使用的是查询发送,实际上也是通过中断发送的。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着急啊~~在线等待~~
自己先顶下

网友:
这样啊~~先谢谢了~~

网友:
还是不行啊,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啊~~

网友:
给你两个建议  第一,捕获数据的时候建议你使用数字滤波,或者多采集几次取个平均值也行

第二,你每次捕获的时候是否对上一次的数据清零,请检查是否存在累加,从而造成前一次对后一次结果的影响。

先提这两个,你先试试。

网友:
是对输入捕获寄存器的清零还是定时器的清零?定时器清零不行,会造成毛刺~~还有一种现象是往大的数据跳会有多出来一次溢出次数~~第一条的数字滤波怎么用啊,单片机没看到有啊~~ 我在信号输入上加了施密特触发,还是会出现这样现象~~在线等候~~

网友:
出现跳变不是 很经常,有时候要80s才出现一次,应该是什么冲突了,但是找不出来原因,大侠帮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捕获值清零  所谓数字滤波就是多取值几次,然后去掉明显不符的几个值,比如最大和最小,其他的取平均值。这样出来的数值就没那么灵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定时器中断和捕获中断冲突了,如果可以,建议进入中断的时候先关掉其他的,出中断之前再打开。主要思想就是别出现中断叠加。或者像前面老练说的,加优先级。

网友:
刚学,不懂,顶一下!

网友:
我现在用的中断是先输入捕获,后定时器,所有进入中断的都已经关闭中断了,等待中断执行结束后再打开的。

void   interrupt intin()
{
GIE=0;
if(TMR1IF) timer1interrupt();
if(CCP2IF) ccpinterrupt();
GIE=1;
}
就是这样吧。

还有那个数字滤波就是不能用输入捕获了吧。改用其他口,不停读状态,然后根据状态来判断吧。这个~~我还没用过~~单片机好像处理起来很费劲。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中断控制是对的啊。

捕获,你捕获一次就把数据读出了吧。

可以试一下,把捕获一次,计数器加1,把捕获的数值加和,当计到10次的时候取平均值,这个平均值作为最后的使用的捕获值。你看看这样能不能好一点儿

网友:
好的~~谢谢建议,我试试。不过这样用不了,我的实时性要求比较高。这样取平均的估计受不了。

另外我分析错误的数据,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在不是定时器溢出的时候进入了中断,导致溢出次数不对。第二是可能输入捕获丢失,造成数据不对。这个什么原因啊,按照这个中断方法,有问题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我又看了一下你的程序,我想问一下哈,
void   interrupt intin()
{
GIE=0;
if(TMR1IF) timer1interrupt();
if(CCP2IF) ccpinterrupt();
GIE=1;
}
这段是什么作用呢。void    ccpinterrupt()  和void    timer1interrupt()  已经是两个中断了,void   interrupt intin()这个是不是还是一个中断呢? 如果这又是一个中断,那可能整个的逻辑就不太对了吧。

还有一个事儿,我注意到你捕获的最大频率是0.5hz,这就是2s,我想问一下,捕获周期能达到这个2s吧?

网友:
恩,pic单片机不是只有一个中断入口么?只有在软件里设置这个入口下的每个中断么?定时器和输入捕获的那两个是中断服务程序,但是用那个进不去。

配合记下溢出次数可以达到比较大的。现在要求可以不是那么低的频率了,这个解决了。

就是现在的中断处理可能有问题,有时候不该进入的时候进入中断了,是不是我上面做的那不对?我用的picc编译器,用两个中断提示编译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一个中断入口。那这样的话,你在
void interrupt intin()
{
GIE=0;
if(TMR1IF) timer1interrupt();
if(CCP2IF) ccpinterrupt();
GIE=1;
}这里面关中断开中断,中断服务程序里面没有关和开,我感觉应该是中断服务里面关和开吧,你再看看,规划一下逻辑。

报错提示是什么,能贴上来吗?

网友:
报错是Error[000] D:\Program Files\Microchip\work\485.c 159 : type redeclared
Error[000] D:\Program Files\Microchip\work\485.c 178 : type redeclared
在这里开关中断和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开关不一样么~~麻烦给解释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报错我还得查查,没遇到过。

现在这个中断,是这样,先关掉,然后查询是哪一个中断然后打开,这样就可能两个中断都响应,有这种可能吧? 如果换作我说的那种,就一次只能执行一个了。你感觉呢?

网友:
Error[000] C:\DOCUME~1\HAO\LOCALS~1\Temp\_2U8.AAB 877 : Multiply defined symbol int_func
Error[000] C:\DOCUME~1\HAO\LOCALS~1\Temp\_2U8.AAB 894 : Multiply defined symbol saved_w
Error[000] C:\DOCUME~1\HAO\LOCALS~1\Temp\_2U8.AAB 898 : Multiply defined symbol int_restore
Error[000] C:\DOCUME~1\HAO\LOCALS~1\Temp\_2U8.AAB 907 : Multiply defined symbol int_entry
Error[000] C:\DOCUME~1\HAO\LOCALS~1\Temp\_2U8.AAB 913 : Multiply defined symbol saved_status
把函数声明去掉,有两个中断是这样的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www.pic16.com/bbs/dispbbs.asp?BoardID=8&ID=44350
这个帖子,你看一下,可能是需要声明一下吧。注意一下声明类型,出去一下,有事留言

网友:
对~这样的话是一次只能执行一个中断,而且当有两个中断申请的时候先执行前面的,这样不是设置优先级么~~我是这么认为的~~
有两个中断出现的错误在上面贴出来了,不是声明的问题~~
还有,很感谢sjl2001的耐心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网上找了一下,也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确实是多个中断造成的,pic只有一个中断入口。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95063159.html
看一下这个。
这样的话就只能用一个中断。
void   interrupt intin()
{
GIE=0;
if(TMR1IF) timer1interrupt();
if(CCP2IF) ccpinterrupt();
GIE=1;
}
就是利用检查标志位来响应各自的中断,但是我感觉你的上面这段程序的响应不是很对。如果被识别成多中断了,是不是你timer1interrupt这个子程序命名被误会了呢?
你再看一下这个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95063159.html
我觉得开关中断应该在if(1)之后去开关。

我也没写过多中断的,也是自己学习的过程,呵呵

网友:
这里的帖子我有点没看懂,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么~~
http://www.eetemc.cn/danpianji/p25149614435928.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在猜测啊,等我今天回去编译一下试试。呵呵

网友:
我编译好的程序

   您好,不好意思,前一段有点忙

   今天刚抽时间编译了一下,c文件给你,///注释的地方是我加的,就改了几个地方,你看看吧。希望能有所帮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