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io中断的问题

楼主:
一般情况下,都是把I/O配置为输入,然后配置中断模式,我现在把I/O口配置为输出,然后配置中断模式。从内部给这个口输出高低电平,这样产生的中断有问题吗?

网友:
估计可以

但问题是这么做有意义吗?从内部输出到引脚上触发中断,还不如直接调用中断服务程序处理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下子,边沿中断可以,但高低电平中断不是想象中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平中断需在服务程序里解除中断请求(改变该引脚电平),否则弄不好就会中断重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问题是这么做有意义吗?从内部输出到引脚上触发中断,还不如直接调用中断服务程序处理好了。

这种用法好像称为软中断

网友:
可以进入中断,但这是人为的BUG

没有实际用途,可以说多此一举;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