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

楼主(2011-01-20):
状态
PIC16F877单片机复位后各口的状态时什么啊?
PIC

网友A:
手册里都写着呢,各寄存器在POR、BOR之后的值。

楼主:
是不是高电平啊,我看为1是输入,为0是输出,复位后全是输入状态啊

网友A:
为照顾使用上的灵活性,一般的做法是上电时全为输入,有内置上拉电阻的也全部关闭。但不排除可能有特殊情况,为保险起见应对照数据手册一一确认。

网友A:
“输入+内置上拉关闭”意味着高阻,既非高电平也非低电平,是不定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