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可以用TI DSP XDS510仿真器吗?

楼主:
求救坛里各位大仙!:

LM3S8962可以用TI的DSP XDS510仿真器吗?

如果可以连的话,应该怎么设置?

感谢!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
哪个93C64的配置要修改吧!

XDS100的硬件跟LM3S的差不多吧!

510的没看到过哦

网友:
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爆个料吧——其实ZLG的LM link 也可以做成   XDS100 的,已经试过了:)

ZLG的LM LINK飞3根线就可以改为XDS100了,我现在就是用99元的1138开发板改的XDS100,比自己做PCB划算

这2条是别人说的!

XDS100改应该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改的?飞3根线,是那3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