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stellaris硬件驱动库中文翻译Gpio_api

楼主:
今天在调试一个18B20的程序,好好的把GPIO研究了一下,这是我收集的中文资料,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unsigned long GPIODirModeGet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
)

获得一个管脚的方向和模式。

参数:
ulPort  GPIO 端口的基址。
ucPin  管脚编号。

这个函数获取所选 GPIO 端口某个特定管脚的方向和控制模式。在软件控制下 这个管脚可以配置成输入或输出,或者,管脚也可由硬件来控制。控制的类型 和方向作为一个枚举数据类型被返回。

返回:
返回在 257行定义。

void GPIODirModeSet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unsigned long  ulPinIO
)

设置指定管脚的方向和模式。

参数:
ulPort  GPIO 端口的基址。
ucPins  管脚的位组合(bit-packed)。
ulPinIO  管脚方向“与/或”模式。

这个函数在软件控制下将所选 GPIO 端口的指定管脚设置成输入或输出,或者,也可以 将管脚设置成由硬件来控制。

参数 ulPinIO 是一个枚举数据类型,它可以是下面的其中一个值:

  • GPIO_DIR_MODE_IN
  • GPIO_DIR_MODE_OUT
  • GPIO_DIR_MODE_HW

GPIO_DIR_MODE_IN 管脚将被编程用作一个软件控制的输入, GPIO_DIR_MODE_OUT 管脚将被编程用作一个软件控制的输出, GPIO_DIR_MODE_HW 管脚将被设置成由硬件进行控制。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这里的每个字节, 置位的位用来识别被访问的管脚, 字节的位0代表GPIO端口管脚0、位1代表GPIO端口管脚1等等。

注解: 219行定义。

这是这个函数的调用图。
unsigned long GPIOIntTypeGet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
)

获取管脚的中断类型。

参数:
ulPort  GPIO端口基址。
ucPin  管脚编号。

这个函数获取所选 GPIO 端口上某个特定管脚的中断类型。管脚可配置成 在下降沿、上升沿或两个边沿检测中断,或者,它也可以配置成在低电平 或高电平检测中断。中断检测机制的类型作为一个枚举数据类型返回。

返回:
返回352行定义。

void GPIOIntTypeSet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unsigned long  ulIntType
)

设置指定管脚的中断类型。

参数:
ulPort  GPIO端口的基址。
ucPins  特定管脚的位组合(bit-packed)表示。
ulIntType  指定中断触发机制的类型。

这个函数为所选 GPIO 端口上特定的管脚设置不同的中断触发机制。

参数 ulIntType 是一个枚举数据类型,它可以是下面其中的一个值:

  • GPIO_FALLING_EDGE
  • GPIO_RISING_EDGE
  • GPIO_BOTH_EDGES
  • GPIO_LOW_LEVEL
  • GPIO_HIGH_LEVEL

在上面的值中,不同的值描述了中断检测机制(边沿或电平)和特定的触发 事件(边沿检测的上升沿、下降沿或上升/下降沿,电平检测的低电平或高电平)。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这里的每个字节, 置位的位用来识别被访问的管脚,字节的位 0 代表 GPIO 端口 管脚 0、位 1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1 等等。

注解:
为了避免伪中断,用户必须确保GPIO 输入在这个函数的执行过程中保持稳定。
返回:
无。

在文件

void GPIOPadConfigSet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unsigned long  ulStrength,
unsigned long  ulPinType
)

设置指定管脚的配置。

参数:
ulPort  GPIO 端口的基址。
ucPins  是特定管脚的位组合(bit-packed)表示。
ulStrength  指定输出驱动强度。
ulPinType  指定管脚类型。

这个函数设置所选 GPIO 端口指定管脚的驱动强度和类型。对于配置用作输入端口 的管脚,端口按照要求配置,但是对输入唯一真正的影响是上拉或下拉终端的配置。

参数 ulStrength 可以是一下值之一:

  • GPIO_STRENGTH_2MA
  • GPIO_STRENGTH_4MA
  • GPIO_STRENGTH_8MA
  • GPIO_STRENGTH_8MA_SC

GPIO_STRENGTH_xMA 指示 2、4 或 8mA 的输出驱动强度; GPIO_OUT_STRENGTH_8MA_SC 指定了带斜率控制(slew control)的 8mA 输出驱动。

参数 ulPinType 可以是下列中的一个值。

  • GPIO_PIN_TYPE_STD
  • GPIO_PIN_TYPE_STD_WPU
  • GPIO_PIN_TYPE_STD_WPD
  • GPIO_PIN_TYPE_OD
  • GPIO_PIN_TYPE_OD_WPU
  • GPIO_PIN_TYPE_OD_WPD
  • GPIO_PIN_TYPE_ANALOG

GPIO_PIN_TYPE_STD* 指定一个推挽管脚, GPIO_PIN_TYPE_OD* 指定一个开漏管脚, *_WPU 指定一个一个弱上拉, *_WPD 指定一个弱下拉, GPIO_PIN_TYPE_ANALOG 指定一个模拟输入(对比较器而言)。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在这个字节中,置位的位用来识别被 访问的管脚,字节的位 0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0、位 1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1 等等。

返回:
无。

在文件

void GPIOPinConfigure ( unsigned long  ulPinConfig  )

配置一个GPIO引脚的备用功能。

参数:
ulPinConfig  引脚设置值,其值指定为 GPIO_P??_??? 中的一个。

本函数配置特殊GPIO引脚以选择其复用功能。 一个GPIO引脚一次只能配置成一种外设功能。

注解:
本函数只在Tempest-class 器件上有用。
返回:
无。

在文件

void GPIOPinIntClear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

清除指定管脚的中断。

参数:
ulPort  GPIO 端口的基址。
ucPins  特定管脚的位组合(bit-packed)表示。

清除指定管脚的中断。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在这个字节中, 置位的位用来识别被访问的管脚,字节的位 0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0, 位 1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1 等等。

注解:
由于在Cortex-M3 处理器包含有一个写入缓冲区,处理器可能 要过几个时钟周期才能真正把中断源清除。因此,建议在中断处理程序 中要早些把中断源清除掉(反对在最后的操作中才清除中断源)以避免 在真正清除中断源之前从中断处理程序中返回。操作失败可能会导致立 即再次进入中断处理程序。(因为NVIC 仍会把中断源看作是有效的)。
返回:
无。

在文件

void GPIOPinIntDisable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

关闭指定管脚的中断。

参数:
ulPort  GPIO 端口的基址。
ucPins  管脚的位组合(bit-packed)表示。

屏蔽指定管脚的中断。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在这个字节中,置位的位用来识别被 访问的管脚,字节的位 0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0、位 1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1 等等。

返回:
无。

在文件

void GPIOPinIntEnable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

使能指定管脚的中断。

参数:
ulPort  GPIO 端口的基址。
ucPins  特定管脚的位组合(bit-packed)表示。

不屏蔽指定管脚的中断。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在这个字节中,置位的位用来识别被 访问的管脚,字节的位 0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0、位 1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1 等等。

返回:
无。

在文件

long GPIOPinIntStatus ( unsigned long  ulPort,
tBoolean  bMasked
)

获取所指定 GPIO 端口的中断状态。

参数:
ulPort  GPIO 端口的基址。
bMasked  指定返回的是屏蔽的中断状态还是原始的中断状态。

如果 bMasked 被设置为 true ,则返回屏蔽的中断状态; 否则,设置为 false 返回原始的中断状态。

返回:
返回一个位填充(bit-packed)的字节,在这个字节中, 置位的位用来识别一个有效的屏蔽或原始中断,字节的位 0 代表 GPIO 端口 管脚 0、位 1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1 等等。位31:8 应该忽略。

在文件

long GPIOPinRead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

读取指定管脚上出现的值。

参数:
ulPort  GPIO 端口的基址。
ucPins  管脚的位组合(bit-packed)表示。

读取指定管脚(由 ucPins 指定的)的值。输入和输出管脚的值都能返回, ucPins 未指定的管脚的值被设置成0。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在这个字节中, 置位的位用来识别被访问的管脚,字节的位 0 代表 GPIO 端口 管脚 0、位 1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1 等等。

返回:
返回一个位填充的字节,它提供了指定管脚的状态, 字节的位 0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0,位 1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1,等等。 ucPins 未指定的位返回 0。位 31:8 应该忽略。

在文件

void GPIOPinTypeADC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

配置引脚用作ADC输入。

参数:
ulPort  GPIO端口基址。
ucPins  管脚的位组合表示。

ADC输入引脚必须正确配置,使其在DustDevil-class器件上正常工作。 此函数为这些管脚提供合适的配置。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在这个字节中, 置位的位用来识别被访问的管脚,字节的位 0 代表 GPIO 端口 管脚 0、位 1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1 等等。

注解:
这个函数不能把任何一个管脚变做ADC 输入, 它仅配置一个ADC 输入来进行正确的操作。
返回:
无。

在文件

void GPIOPinTypeCAN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

配置管脚,使其用作一个 CAN 器件。

参数:
ulPort  GPIO 端口的基址。
ucPins  管脚的位组合(bit-packed))表示。

CAN 管脚必须正确配置,使 CAN 外设能正常工作。这个函数为这些管脚提供了一个典 型的配置;其他配置的工作取决于板的设置(例如:使用片内上拉)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在这个字节中,置位的位用来识别被 访问的管脚,字节的位 0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0、位 1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1 等等。

注解:
这个函数不能把任何管脚变为一个CAN 管脚; 它仅配置一个CAN 管脚来进行正确操作。
返回:
无。

在文件

void GPIOPinTypeComparator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

配置管脚用作一个模拟比较器的输入。

参数:
ulPort  GPIO 端口的基址。
ucPins  管脚的位组合(bit-packed)表示。

模拟比较器输入管脚必须正确配置,以便模拟比较器能正常工作。这个函数为用作模拟 比较器输入的管脚提供了正确的配置。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在这个字节中,置位的位用来识别被 访问的管脚,字节的位 0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0、位 1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1 等等。

注解:
这个函数不能用来将任意管脚都变成一个模拟输入;它只配置一个 模拟比较器管脚进行正确操作。
返回:
无。

在文件

void GPIOPinTypeEPI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

配置引脚以供外部设备接口使用。

参数:
ulPort  GPIO 端口基址。
ucPins  管脚的位组合(bit-packed)表示。

外部设备引脚必须正确配置以使外部设备接口能正常工作。 本函数为这些引脚提供了典型配置; 其它配置也能正常工作,取决于板的设置(例如使用了片内上拉)。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在这个字节中,置位的位用来 识别被访问的管脚,字节的位0代表GPIO端口管脚0、位1代表GPIO端口管脚1等等。

注解:
这个函数不能将任意管脚都变成一个外部设备接口引脚。 它只能配置一个外部设备接口引脚以使其正常工作。
返回:
无。

在文件

void GPIOPinTypeEthernetLED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

配置引脚以供Ethernet外设用于LED信号。

参数:
ulPort  GPIO 端口基址。
ucPins  管脚的位组合(bit-packed)表示。

Ethernet 外设提供两个信号用于驱动一个LED(例如连接状态/活动指示灯)。 本函数为引脚提供一个典型配置。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在这个字节中,置位的位用来 识别被访问的管脚,字节的位0代表GPIO端口管脚0、位1代表GPIO端口管脚1等等。

注解:
这个函数不能将任意管脚都变成一个Ethernet LED 管脚; 它只配置一个Ethernet LED 管脚以进行正确操作。
返回:
无。

在文件

void GPIOPinTypeGPIOInput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

配置管脚用作 GPIO 输入。

参数:
ulPort  GPIO 端口的基址。
ucPins  管脚的位组合(bit-packed)表示。

GPIO 管脚必须正确配置,以便 GPIO 输入能正常工作。这一点, 特别是对于 Fury-class器件来说是很重要的,在 Furry-class 器件中, 数字输入使能在默认状态下是关闭的。这个这个函数为用作 GPIO 管脚 提供了正确的配置。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在这个字节中,置位的位用来识别被 访问的管脚,字节的位 0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0、位 1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1 等等。

返回:
无。

在文件

void GPIOPinTypeGPIOOutput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

配置引脚用作GPIO输出。

参数:
ulPort  GPIO 端口的基址。
ucPins  管脚的位组合(bit-packed)表示。

GPIO 管脚必须正确配置,以便作为 GPIO 输出能正常工作。这一点,特别是对于 Fury-class 器件来说是很重要的,在 Furry-class 器件中,数字输入使能在默认 状态下是关闭的。这个这个函数为用作 GPIO 管脚提供了正确的配置。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在这个字节中,置位的位用来识别被 访问的管脚,字节的位 0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0、位 1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1 等等。

返回:
无。

在文件

void GPIOPinTypeGPIOOutputOD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

配置管脚用作 GPIO 开漏输出。

参数:
ulPort  GPIO 端口的基址。
ucPins  管脚的位组合(bit-packed)表示。

GPIO 管脚必须正确配置,以便能作为 GPIO 输出正常工作。这一点,特别是对于 Fury-class 器件来说是很重要的,在 Furry-class 器件中,数字输入使能在默认 状态下是关闭的。这个这个函数为用作 GPIO 管脚提供了正确的配置。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在这个字节中,置位的位用来识别被 访问的管脚,字节的位 0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0、位 1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1 等等。

返回:
无。

在文件

void GPIOPinTypeI2C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

配置管脚供I2C外设使用。

参数:
ulPort  GPIO 端口的基址。
ucPins  管脚的位组合(bit-packed)表示。

I2C管脚必须正确配置,以便I2C外设能够正常工作。这个函数为用作I2C功能的管脚提 供了正确配置。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在这个字节中,置位的位用来识别被 访问的管脚,字节的位 0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0、位 1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1 等等。

注解:
本函数不能用来将任意管脚变成一个I2C管脚;它只配置一个I2C管脚来 进行正确操作。
返回:
无。

在文件

void GPIOPinTypeI2S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

配置引脚供I2S使用。

参数:
ulPort  GPIO端口基址。
ucPins  管脚的位组合(bit-packed)表示。

某些I2S引脚必须得到正确配置,以使I2S外设能正常工作。 这个函数为数字 I2S 引脚提供了典型配置; 其它配置也能正常工作,取决于板的设置(例如使用了片内上拉)。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在这个字节中,置位的位用来 识别被访问的管脚,字节的位0代表GPIO端口管脚0、位1代表GPIO端口管脚1等等。

注解:
这个函数不能将任意管脚都变成一个USB 管脚; 它只配置一个USB 管脚以进行正确操作。
返回:
无。

在文件

void GPIOPinTypePWM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

配置管脚供 PWM 外设使用。

参数:
ulPort  GPIO 端口的基址。
ucPins  管脚的位组合(bit-packed)表示。

PWM 管脚必须正确配置,以便 PWM 外设能够正常工作。这个函数为这些管脚提供了 典型配置;其它配置也能正常工作,这取决于板的设置(例如使用了片内上拉)。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在这个字节中,置位的位用来识别被 访问的管脚,字节的位 0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0、位 1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1 等等。

注解:
这个函数不能将任意管脚都变成一个PWM 管脚;它只配置一个PWM 管脚 来进行正确操作。
返回:
无。

在文件

void GPIOPinTypeQEI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

配置引脚供QEI使用。

参数:
ulPort  GPIO端口基址。
ucPins  引脚位组合表示。

QEI管脚必须正确配置,以便QEI外设能够正常工作。这个函数为这些管脚提供了一 种典型的配置;其它配置也能正常工作,这取决于板的设置(例如未使用片内上拉)。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在这个字节中,置位的位用来识别被 访问的管脚,字节的位 0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0、位 1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1 等等。

注解:
这个函数不能将任意管脚都变成一个QEI 管脚;它只配置一个QEI 管脚来进行正确操作。
返回:
无。

在文件

void GPIOPinTypeSSI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

配置管脚供SSI外设使用。

参数:
ulPort  GPIO 端口的基址。
ucPins  管脚的位组合(bit-packed)表示。

TSSI 管脚必须正确配置,以便 SSI 外设能够正常工作。这个函数为这些管脚 提供了典型配置;其它配置也能正常工作,这取决于板的设置(例如使用了片内上拉)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在这个字节中,置位的位用来 识别被访问的管脚,字节的位0代表GPIO端口管脚0、位1代表GPIO端口管脚1等等。

注解:
这个函数不能将任意管脚都变成一个SSI 管脚;它只配置一个 SSI 管脚进行正确操作。
返回:
无。

在文件

void GPIOPinTypeTimer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

配置管脚供定时器外设使用。

参数:
ulPort  GPIO 端口的基址。
ucPins  管脚的位组合(bit-packed)表示。

CCP 管脚必须正确配置,以便定时器外设能够正常工作。这个函数为这些管脚提供了 型配置;其它配置也能正常工作,这取决于板的设置(例如使用了片内上拉)。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在这个字节中,置位的位用来 识别被访问的管脚,字节的位0代表GPIO端口管脚0、位1代表GPIO端口管脚1等等。

注解:
这个函数不能将任意管脚都变成一个定时器管脚;它只配置一个 定时器管脚来进行正确操作。
返回:
无。

在文件

void GPIOPinTypeUART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

配置管脚供 UART 外设使用。

参数:
ulPort  GPIO 端口的基址。
ucPins  管脚的位组合(bit-packed)表示。

UART 管脚必须正确配置,以便 UART 外设能够正常工作。这个函数为这些管脚提供 了典型配置;其它配置也能正常工作,这取决于板的设置(例如使用了片内上拉)。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在这个字节中,置位的位用来 识别被访问的管脚,字节的位0代表GPIO端口管脚0、位1代表GPIO端口管脚1等等。

注解:
这个函数不能将任意管脚都变成一个UART 管脚;它只配置一个UART 管脚以进行正确操作。
返回:
无。

在文件

void GPIOPinTypeUSBAnalog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

配置管脚供 USB 外设使用。

参数:
ulPort  GPIO端口基址。
ucPins  管脚的位组合(bit-packed)表示。

某些USB模拟引脚必须得到正确配置,以使USB外设能正常工作。 本函数给任何USB引脚提供确的配置。 本函数还可以用来配置EPEN和PFAULT引脚,并不在由USB控制器使用。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在这个字节中,置位的位用来 识别被访问的管脚,字节的位0代表GPIO端口管脚0、位1代表GPIO端口管脚1等等。

注解:
这个函数不能将任意管脚都变成一个USB 管脚; 它只配置一个USB 管脚以进行正确操作。
返回:
无。

在文件

void GPIOPinTypeUSBDigital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

配置管脚供 USB 外设使用。

参数:
ulPort  GPIO基址。
ucPins  管脚的位组合(bit-packed)表示。

某些 USB 管脚必须正确配置,以便 USB 外设能够正常工作。这个函数为 数字 USB 管脚提供了典型配置;其它配置也能正常工作,这取决于 板子的设置(例如使用了片内上拉)。

这个函数必须配合EPEN和FAULT引脚使用,因为其他引脚都是模拟属性 或者由于器件没有OTG功能。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在这个字节中,置位的位用来 识别被访问的管脚,字节的位0代表GPIO端口管脚0、位1代表GPIO端口管脚1等等。

注解:
这个函数不能将任意管脚都变成一个USB 管脚; 它只配置一个USB 管脚以进行正确操作。
返回:
无。

在文件

void GPIOPinWrite ( 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unsigned char  ucVal
)

向指定管脚写入一个值。

参数:
ulPort  GPIO 端口的基址。
ucPins  管脚的位组合(bit-packed)表示。
ucVal  写入到指定管脚的值。

将对应的位值写入 ucPins 指定的输出管脚。向配置用作输入的 管脚写入一个值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在这个字节中, 置位的位用来识别被访问的管脚,字节的位 0 代表 GPIO 端口 管脚 0、位 1 代表 GPIO 端口管脚 1 等等。

返回:
无。

在文件

网友:
晕,格式全乱了

网友:
18B20

是单总线数据采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
把文件上传上来,大家下载看看,就行了

看了老费劲了,写的挺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大了,几十M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打压缩成几个包吧 网速不给力就给我吧 我来传

网友:
很好  很细致 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