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今天的收获,8962接18B20

楼主:
代码如下,经调试运行稳定(显示稳定和空调的显示稳定一致 ),特别提醒必须加上拉电阻,我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耽搁了2个小时: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18b20.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inc/hw_memmap.h"

//#define  LCD_CTL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B       //定义控制管脚
#define  LCD_CTL_PORT    GPIO_PORTB_BASE
#define  DQ_PIN          GPIO_PIN_3           //
#define  DQ_0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GPIO_PIN_3,0x00)
#define  DQ_1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GPIO_PIN_3,0XFF)
#define  DQ_OUT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B_BASE,GPIO_PIN_3);
#define  DQ_IN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B_BASE,GPIO_PIN_3);
char presence,flag;

//延时函数
void us_delay(unsigned int num)
{
  while( --num );
}

////初始化ds1820
char Init_DS18B20(void)
{
     tBoolean dat; //定义位变量
     DQ_OUT;     //重设为输出
     DQ_1;
     us_delay(50);
     DQ_0;
     us_delay(2000);
     DQ_1;
     us_delay(50);
     DQ_IN;       //设置DQ为输入状态
     dat=GPIOPinRead(LCD_CTL_PORT,DQ_PIN);  //读取DQ口状态值
     if(dat)
        presence = 1;                                            //如果=0则初始化成功 =1则初始化失败
     else
        presence = 0;                                             //如果=0则初始化成功 =1则初始化失败
     us_delay(1000);
     DQ_OUT;     //重设为输出
     DQ_1;                                                                   //写1
     return(presence); //返回信号,0=presence,1= no presence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dat = 0,ss;
for (i = 8; i > 0; i--)
  {
    DQ_0;//DQ写0
    dat >>= 1;//右移一位数
    DQ_1;
    DQ_IN;   //设置为输入//DQ设置为输入
    ss=GPIOPinRead(LCD_CTL_PORT,DQ_PIN);//读取DQ值
    if(ss)                        //假如读取值为高,这dat些1
      dat |= 0x80;
    us_delay(100);
    DQ_OUT;//重设为输出
    DQ_1;   //写1
  }
  return (dat);//返回dat
}

//写一个字节
WriteOneChar(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 0,tem;
  for (i = 8; i > 0; i--)
  {
    DQ_0;
    tem= dat&0x01;//取最低位
    if(tem)//如果为1,这写DQ为1,否则为0
      DQ_1;
    else
      DQ_0;
    us_delay(100);
    DQ_1;
    dat>>=1;
  }
}

float Read_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temp_data[2];
   unsigned short temp;
   Init_DS18B20();
   if(1==presence)
   {
     flag=0x01;
   }
   else
   {
     flag=0x0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us_delay(600);
     Init_DS18B20();                       //再次初始化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temp_data[0]=ReadOneChar();   //温度低8位
     temp_data[1]=ReadOneChar();   //温度高8位
     temp=temp_data[1];
     temp<<=8;
     temp+=temp_data[0];
     if(temp_data[1]&0xf8)
     {
       temp=~temp_data[1]+1;
       temp=-(temp*256+temp_data[0])*0.0625;
     }
     else
       temp=(temp_data[1]*256+temp_data[0])*0.0625;
   }
    return(temp);
}

网友:
手下了,过几天用我的板子试一下!~

网友:
哈哈,大哥把驱动写好了,我偷走了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

网友:
用的是什么LCD,还没想明白LCD的驱动怎么搞,有的话给分享一下。

网友:
多谢分享!18B20的确很准...

不知道是分享还是误导,我也说一下18B20吧。读一个字节的时隙总是找不准,于是我就每间隔1微秒读一次,连续读四次。这四次的值取逻辑与(任何一次读时被18B20拉低则低,否则为高)的结果作为最后结果,读数就稳定了。代码是这样的(CortexM0滴):

uint8_t ds18b20Read(void){
    uint32_t i, ret = 0;
    uint8_t a,b,c,d;
    for(i = 0; i < 8; i ++){
        GPIOSetDir(3, 0, 1);
        GPIOSetValue(3, 0, 0);
        sleepUs(1);
        GPIOSetValue(3, 0, 1);
        GPIOSetDir(3, 0, 0);
        sleepUs(1);
        a = GPIOGetValue(3, 0);
        sleepUs(1);
        b = GPIOGetValue(3, 0);
        sleepUs(1);
        c = GPIOGetValue(3, 0);
        sleepUs(1);
        d = GPIOGetValue(3, 0);
        if(a & b & c & d){
            ret |= 0x100;
        }
        sleepUs(40);
        ret = ret >> 1;
    }
    return r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