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请不吝赐教。

楼主:
问题:为什么说Ui1为反向输入端,Ui2 为同向输入端。怎么判断是反向输入端,还是同向输入端?请高手们详细讲解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ui1↑,ui2↓
 → T5b↑
  → T6b↑
   → T7b↓
    → T9b↓
     → T10b↓,T11b↓
      → uo↓

删去中间过程即得:ui1↑,ui2↓ → uo↓
由此可见uo的动作与ui1反向,ui2同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仙猫大哥的细心讲解。 小弟还有点疑问:一是T5b是指三极管5的电位吗?二是为什么Ui2的电位下降就会导致T5b上升呢?  还得请仙猫大哥讲解一下。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三极管的b和c电位是反相的,T2b↓→T2c↑。也可看作是T2b下降导致T2趋于截止,给T5提供的偏置电流减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仙猫大哥的不厌其烦的讲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仙猫大哥 我刚发了个帖子,麻烦看看指点指点一下我。呵呵